第一次见这种怪毛病,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8-26):
这是个海尔的台式机,开机出现这个画面

点确定就闪个恢复中什么的就提示这个

按CTRL+U要密码, 海尔原装键盘也丢了,现在硬盘挂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只要插在他的机子上就提示这个,只要在他机子上一装这个硬盘,就用光盘和U盘都引导不了启动项。。硬盘拔了才可以引导。。 硬盘挂别的机子上看没有隐藏分区之类的,C盘也格式化了,但是在他机子上就是会一直提示这个,,求大神怎么办,目前别的分区不能动,有资料

网友:
硬盘线换一下    试试看

网友:
BIOS搞的鬼,打海尔的客服,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网友:
板子放个电嘛

网友:
放过了不顶事

网友:
这如果是笔记本,我都想叫你换键盘试试了

网友:
真的是怪。现在好了吗?

网友:
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BIOS搞的鬼,把硬盘保护和键盘鼠标检测关了即可。如果bios没有这个选项,去查下该机器BIOS。

网友A:
你说的硬盘挂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是挂别的机器上当启动盘么?若是当从盘那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配置说详细些,是SATA硬盘还是IDE盘?不挂硬盘是不是U盘能正常启动,若能那肯定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硬盘挂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是挂别的机器上当启动盘么?若是当从盘那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配置说 ...

你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