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跑98代码

楼主(2014-08-26):
一块华硕P5G41T-M LX3主板,CPU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正常,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是MX25L8006E的,刷bios时提示器件出错,初步怀疑是bios芯片有问题,用Winbond25X80AV刷了个程序上去,还是一样,是不是这个bios代换不了原bios芯片呢

网友:
多戳戳822排阻

网友:
822的排阻都换过了

网友A:
代码98,换bios座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98,换bios座旁边的822排阻

Winbond25X80AV能代换MX25L8006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bond25X80AV能代换MX25L8006E吗

没带换过

网友:
没过内存的啦,差看看SPD电压吧

网友:
南桥旁边和BIOS旁边的822排阻,换完还不行的话,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
跑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BIOS右边的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B:
谢谢各位,真的是把bios旁边的822换了就好,测电阻阻值是正常的,不换不知道,换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真的是把bios旁边的822换了就好,测电阻阻值是正常的,不换不知道,换了才知道

那就有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这么神奇,我的有块板子,是第一次能开机,关了机就不行了,拔掉电源又好了!,不不跑吗的时候,是没有CPU复位的!没法入手了

网友:
用Winbond25X80AV能代换MX25L8006E的,我试过了

网友:
解决没有,问题在哪里?我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BIOS刷过,旁边的822电阻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来讯维学习维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bond25X80AV能代换MX25L8006E吗

                        可以代换

网友:
将IO旁边 的 4.7K小排阻,换掉试一下

网友:
刚刚来了一张一样的板,问题是D0-98-9B-CC。然后自动复位,一直循环。换了全板的822都是没有解决。后来换了IO下边的472排阻搞定了。华硕不一定是822,也有可能是102.472这些排阻出现问题的。

网友:
补充一下,472排阻拆下来测量阻是正常的。

网友(2014-09-26):
谢谢 真是 822 我也换好了

网友:
这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