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A55M-DS2 网卡芯片型号

楼主(2014-08-26):
    求助 GA-A55M-DS2 网卡芯片型号

网友:
RTL8111E 网卡芯片

网友A:
刚拆了一个  8111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拆了一个  8111F

已经更换好了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B:
RTL8111F

机器楼主已经修好了

网友(2016-11-06):
按时发达的说法

网友:
这个就是网卡型号:RTL8111F

网友(2016-12-11):
有的人说是rtl8111e,到底哪一个准确还是可以通用?

网友:
RTL8111F网卡芯片

网友:
恩,上面已经回复了,O(∩_∩)O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