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用适配器正常,单独用电池闪屏,不是屏,屏线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8-26):
三星笔记本用适配器正常,单独用电池闪屏,不是屏,屏线的问题,求大神

网友:
之前是不是没CPU供电 然后是5V转换管坏了?  处理方式是直接拉过去的?  如果都是这样 吧那个管子换了就OK   之前我都是这样修了2天 最后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测测

网友:
我碰到一台三星300E4A也属这样故障,,后来还不没修好

网友:
一点都不清楚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LZ,你标题和提供的数据太少啊,,,要是专业的来问,不会和你这样问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主板给高压供电19V的管子性能不良,你换一个或者摘掉加个保险也可以

网友:
单独用电池进系统,亮度调最高也不闪三星300E4A

网友:
不太懂,小白学习中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换的是哪个部位的管子,最好送上图片,好让大家理解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没搞好,我跟客户说是你电池问题,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之前修过吗,是不是是修过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屏幕供电部分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