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8-26):
      很久没摸这样的机器了,开机不显示,外接能显示且可进系统,一切正常,内屏不显示,报价350,加汗显卡板无果故障依旧,买显卡板很贵,想直接换芯片,英伟达显卡,但表面型号被抹除了,有加汉过痕迹,是以前上家修的,因为硅脂都干硬了,所以这次不是虚汗,是真坏了!求表面显卡型号!或者买什么显卡可以代换!

网友:
丛植就可以看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查一下图纸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