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55B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14-08-26):
开机画面颜色都不正常

进不了系统  内存换了  AMD北桥换了 外接VGA也是一样

都不行

还的像给位请教

网友:
外接花屏不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前排,等待楼下讲解

网友:
要不换屏,然后在换排线试下呢

网友A:
外接VGA也是一样的花屏

网友:
CPU换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VGA也是一样的花屏

我可以说,内存的可能性很大吗?

网友:
换屏线,基本能解决

网友:
内存换过了 现在有一个插槽不亮机   有一个亮了就花屏

网友:
换CPU基本能解决

网友:
换CPU这么说

网友:
内存和CPU直接交换数据 所以CPU也是 有可能的是吗?

网友:
换CPU吧  应该是

网友:
昨天客户又把这个机子拿来了  说要修好
前两天说不修了

网友:
大家在分析一下下

网友:
coms电池有电不,见过清华同方的花屏,结果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看这种显示的信号是从哪里出去的 ,从根源查啊

网友:
CPU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    桥也换了

网友:
搞定了  搞定了   是北桥背后有一个内存芯片脱焊了  这个为什么就一个内存芯片  ?  是显存芯片吗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