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加电

楼主(2014-08-26):
我遇到一片联想V450的板子(板号:LA-4142P),这个板子不加电,量电压发现B+电压变成10.8V。断开6237芯片的供电(断开PJ16)+B电压正常有18V,故障点缩小到+3val和+5val,继续排除,断开PJ14发现故障缩小在+3val,再查+3val的转换电压,断开q7(网卡的供电),所有电压都正常,以为网卡坏了,所以换了个新网卡,结果原故障,所有电压都拉低,再拆掉网卡又好了。请问各路神仙,怎么修?

网友:
网卡周围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为什么会被拉低啊

网友:
网卡上所有电压、阻值都量了,没问题,郁闷!

网友:
板子还有短路,继续查,再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测下阻值,烧机。

网友:
你那个应该那个阻值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
断开6237芯片的供电(断开PJ16)+B电压正常有18V,装上网卡所有电压都拉低,指的公共点与3、5V电压都拉低了、还是什么?

网友(2014-09-27):
修好没有?

网友:
查查电感短路吗?有35V?

网友:
应该还有东西短路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加电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