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8-26):
如题华硕X84H。。版号K43LY
开机触发后自动重启。第四次的时候亮机。
BIOS刷过。USB3。0的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定时掉电。现在四次才亮机。。

网友A:
我觉得还是BIOS 的问题重新刷个BIOS    解决掉电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BIOS 的问题重新刷个BIOS    解决掉电的BIOS

先谢谢你的回复。。
我再找个BIOS试下,如果还是这样可真就不太好搞了。华硕品质。。哎。。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掉电的,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机子BIOS坏得多

网友:
MH55,的条件也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