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变成RAW格式打不开

楼主(2014-08-26):
1.在CMD命令提示符下运行磁盘检查程序命令格式:CHKDSK 盘符:/F 是否强制卸载 输入 Y等磁盘结束 系统就恢复以前的格式这个命令对突然变成RAW格式的磁盘分区90%有效,至少我出现了2次RAW都全部成功挽回数据 2、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3、进“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将其打开,在将“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在将“安全选项”打开,在右面窗口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后的“仅来宾”改为“经典”,退出回到我的电脑,在D盘上点右键找“安全”标签,将其乱码删掉,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 4、一、使用EasyRecovery Pro 6.06以上版本,选择数据恢复Advanced Recovery(选用高级选项自定义数据恢复功能);二、选择已变为RAW格式的盘符,点击下角的高级选项;三、在文件系统扫描中,文件系统选“NTFS\",点高级扫描,选择右下角的“高级选项”,把簇大小和数据起始位置都设为0;四、点击分区设置,使用MFT方式(这点一定不能错);然后确定;五、点击下一步,开始扫描文件系统,然后就是等,要的时间比较长,要耐心。完成后就会发现找到了一个NTFS的盘符,再点击找到的盘符,开始扫描;六、扫描完成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件都已找到,然后点击恢复,选择一个可用的盘来存你恢复的文件就行;七、最后格式化出问题的盘 把恢复的文件拷回去 OK 一切都完好如初。 推荐用第一和第二种方法,当第一和第二种方法失*词语被过滤*使用第三种方法。 5、 Norton PartitionMagic 8.0或以上版本附带的一个工具PTEDIT32.EXE(分区表编辑器),随便试了一下,打开后找到对应的分区的信息,和其他分区信息对比一下,发现有很大不同,这时对照其他分区的信息修改出错的那个分区的信息(各人硬盘分区情况不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参数),可以恢复操作,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损坏数据的,修改完保存好,重新启动后大功告成! 6、 先 cp ~/.bash_history ~/cmd_history 把你打过的命令备份一下,然后在cmd_history里找找你到底用了什么命令。如果只是更改了文件系统的标志, 用 fdisk -> t 命令改回原来的文件系统标志就行了

网友:
数据恢复基础知识,先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