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M2雷击后主板不跑码.VTTFSB电压好像不正常.

楼主(2014-08-26):
联想G31T-M2雷击后主板不跑码.网卡已经拆掉了 3.3V待机电压正常 VTTFSB电压好像不正常.S脚测量只有1V.S脚打值只有22 因为主板是雷击过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南桥坏掉了 VTTFSB 会不会是南桥给拉低了

网友:
内存电压1.75V算正常吗

网友:
大哥,S脚的阻值22,应该是正常的,你先查内存,南桥,北桥,你的FSB是总线供电!CPU供电,有没有复位呢?

网友A:
S脚对地阻值22应该不正常,我要一块同样的板子.S脚对地阻值180 ,而且查图纸上电后S脚有1.2V的电压.可实际测到的只有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脚对地阻值22应该不正常,我要一块同样的板子.S脚对地阻值180 ,而且查图纸上电后S脚有1.2V的电压. ...

1v也应该是正常的。拆网卡芯片后还不行,应该考虑换桥了

网友:
这板子可以上电.可以跑码,挡内存D5 D4  98.来回重复跑这几码..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 SPD 时钟.系统总线.都查了.没有问题..唯一感觉有问题的.就只有VTTFSB了,可奇怪的是.如果雷击让南桥坏掉了.为什么会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