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变成RAW格式怎么办

楼主(2014-08-26):
硬盘的分区表遭到损坏,或者无法正常读取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光是硬盘,U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恢复硬盘分区表,并且对硬盘进行坏道扫描,如果过存在坏道,建议做修复处理。
   RAW文件格式是一种特殊的文件格式,RAW有未经处理的意思,所以RAW也指未格式化的磁盘,一些U盘中毒之后或一些误操作,也可能是系统出些故障,都会使其文件系统变为RAW,硬盘有时由于系统的原因也可能变成这种情况。

   下载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操作步骤如下。打开程序后的直界面,注意必须再确保U盘已经在我的电脑中识别到了。如果系统中就没显示U盘的盘符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在识别到了硬盘的情况下,就是下面的样子选中硬盘的盘符后选择“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

    重建了分区表后,选择重建主引导记录。有些高级一点的硬盘有隐藏分区的,如果不恢复也是无法使用的。

然后安全卸载硬盘,再插上电脑一次应该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如果失败则建议使用最后的方法,先格式化,在对硬盘的数据进行恢复处理,相对时间和硬盘的容量成正比.相关的数据恢复软件的使用方法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在对数据恢复前,请先对硬盘的健康情况进行检测。右键硬盘盘符,选择“坏道检测与修复"(这款软件检测功能没有HD tune的强大。但是很方便。)

出现下面的界面,依然可以选择不同的盘符。左下角有“开始检测”和“尝试修复”

下图是检测过程中

检测完毕会出现报告,我的检测见过是没有坏道,如果提示有坏道则再次选“尝试修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