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小修一例

楼主(2014-08-26):
联想G430小修一例
接同行一台联想G430 板号LA-4211P独显的,,裸板待机0.01,测待机电压3.3V5V都正常,按开关电流没什么大变化,按开关后测得只有PL8出来1.8VP电压
PL9没出1.5VSP,细查发现1.5V的开启信号SUSP#为低电平不正常
继续反追SUSP#信号的来源,SUSP#IO发出
同时SUSP#控制Q22产生SUSP信号,进一步控制+5VS+3VS+1.8VS电压的输出
问题再次确定为SUSP#信号不正常造成所有S电压没输出,回到IO要发出SUSP#信号可能要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3#,实测IO的第6P没有高电平
分析有几种可能
1.       南桥开机条件没满足,南桥没动作
2.       IO坏,拉低了SLP_S3#
3.       南桥坏,没发出SLP_S3#
先易后难,假设IO和南桥正常吧,测南桥的待机条件,我觉得南桥待机条件中有两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条件就RTCVCCRTCRST#,很多人就测下电池有电就以为正常了,就从这开始吧,
接电实测RTCVCC信号R3221脚有3.3VRTCVCC经过阻R324更名为ICH_RTCRST#
测得R32420.4V不正常,测2脚对地阻值正常确定电阻坏了,料板上找个电阻换上开机亮机维修结束。
但不有一点不明,南桥待机不正常按开关1.8V怎么会出来了呢?
1.8V是受syson信号控制的,难道syson信号无受SLP_S3#控制的吗?
望高手赐教
加分不扣你下载分,希望各位多加点分鼓励新人发贴
附上图纸 lenovo G430 LA-4211P

网友:
RTCRST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略

网友:
牛    菜鸟顶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RTC 复位不正常引起的比较少 所以有时候大意易忽略

网友:
仁宝的板要很留意RTC电路

网友:
思路清析学习了。

网友:
很好。受教了楼主。。这是不是南桥第二个复位呢?

网友:
是COMS电池电压没有进南桥所以就不触发是这样吗

网友:
不受SLP—S3控制,有待机他就有了,由低电平控制,当它为高是电脑关机

网友:
楼主1.8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修机器修多了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大部分的机器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是由EC收到了开关高低高的跳变后就会发出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其余的开启信号就由南桥发给EC后EC发出的。

网友:
还别说 这个还真容易被忽视。  但是   就算没有CMOS电池也能触发啊。

网友:
RTC电路平时维修都是忽略的...误杀了很多板啊

网友:
SYSON控制产生+1.8V内存供电   SUSP#控制产生+5VS,+3VS,+1.8VS
而EC发出SYSON的条件---桥要输出高电平的SLP_S5#      发出SUSP#条件---桥要输出高电平的SLP_S3#
那可能SLP_S5#产生跟RTC电路无关  只要桥能收到EC发过来的开关跳变信号就会产生??   那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开关信号会送给桥吗??    求解~~

网友:
RTSRST#还引起掉电的,这个信号的重视了 。

网友:
注意 学习了RTC

网友:
看明白了,还不错

网友:
可能南桥就是缺RTCVCC这个供电

网友:
楼主是否测过SLP_S5#是否是高电平呢   如果是高电平的话  那是正常呀  发出S5不发出S3也不足为怪呀

网友:
待机susp就有的吗?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RTCRST,确实,一般只量了正常就可以了,如果在断线,或者转换,没图纸就很难发现。

网友:
帖子太给力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注重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