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温度过百度怎么修

楼主(2014-08-26):
CQ40 温度过百度怎么修。搞散热一样不行 怎么搞 。。。。。。。。。。。。。。。。。。。。。。。。。。。。
百度

网友:
不会修啊,,,请教请教啊

网友:
测下铜管。

网友:
过百度早就关机了,你的还不关吗?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风扇转速正常吗?

网友:
摸下是不是真的百度。

网友:
温控电路,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铜管吧

网友:
散热片坏了,风扇转速不对。

网友:
测下铜管温度,看是不是铜管坏了,还有如果铜管没坏,测一下温控电路,话说我也不怎么会测这个温控电路,还有我感觉有时鲁大师测温度都不一定准,明明温度没那么高,居然就报警,估计这个时候就该测温控电路了。

网友:
测下铜管温度

网友:
换个散热模组试试

网友:
真有那么高的,温控好的话都该关机了,

网友:
是不是热管坏了

网友:
CPU 换了吗 很多都是CPU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温控有问题了,我的90度就会关机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 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有的CPU不良也出现温度,你那自动关机吗?不行的话,刷刷BIOS吧,再看看

网友:
你是用鲁大师测的吧,在温度高的时候你看下主板上的散热模组实际温度是否也是那么高。如果也是那么高那就先换个CPU,如果实际温度不高那就是测试软件误报了、或者是温度检测有异常。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需要改上转 温度才可以下降

网友:
踩了,一劳永逸

网友:
一般是散热铜管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摸下导管前端无温度则导管坏掉!导管正常建议丛植显卡,显卡虚焊了也会造成温度高的!我联想G460机器遇见过类似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