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4-08-26):
这机子客户到售后,售后说进水换板子报价1100客户不同意拿到同行那里修同行送来的先上一张处理后的图片

处理后打值没发现敌情插上电源没待机量保护隔离没过打开图纸发现Q502G级没电压
这个保护隔离采用的是N沟道的管子G级必须有电压才行G级与U508的4脚相连看了一下这个芯片量ACDET2.8V,它的门槛值是2.4就够啦说明满足了VCC也有电压应该可以发出高电平,打阻值四百多正常没辙换一个芯片

换上去插电还是没待机拿起表一戳量发现隔离过了公共点19.2V这下还没待机目标转向了待机芯片发现问题第一3V上管公共点没电压由于进水以损坏这管子还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块R428找到一样的管子装上管子脚位下焊盘没有了直接飞了线OK再次插上电源还是没待机测待机芯片条件一戳VIN电压没有难怪不出待机测电阻R55一端19.2一端没有电压,不用说电阻坏

换上电阻插上适配器待机出来了触发直接亮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我运气是不是很好第一次发这种贴有点不知道怎么弄很乱!

最后上图纸点位。

NP300E43 SCALA3-14CRV PDF.zip

网友:
运气不错  就只坏了个电阻

网友:
进水机好修,,哪里有水迹修哪里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一口读下来,有点晕,但还是看明白了点,是有点运气好吧,坏的不多,进水板,多是哪进水就要搞死哪...

网友:
思路清晰!文笔也不错。没看出有什么乱处?楼主谦虚了,并且心也细。

网友:
板子进水坏的地方不多,楼主赚了不少吧!

网友:
ACDET这个信号应该是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3V上管D级没有电压一般是机器进水公共端到D级之间断线或上管本身击穿造成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急需图纸 大量回帖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14-09-30):
图纸真的很重要就如晚上走路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