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能引导启动求助

楼主(2014-08-26):
dell n4030求助,客户送来时不开机,刷boss后无果,怀疑南桥问题。更换后可以开机,也可正常进入系统。但风扇转速不正常,怀疑boss问题,把原先备份的boss重新刷入后就出现问题了。可以亮机,但是不能引导启动,选择任何引导启动项都不行,光盘也进不去。屏幕什么字都没有,但不属于清屏。再重新刷回boss也没用。

网友:
有没有UEFI 选项的  把这个关闭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模式没改对

网友:
两个BIOS要同一版本

网友:
U盘可以引导么?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