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电流上到1.0不动

楼主(2014-08-26):
E431上电1.0不动
用原来客户CPU测CPU集成供电没有,
换了CPU,有跳变,加上散热片,CPU集成显卡供电过2秒会有0.9V,所有供电均正常,不亮机。
原来BIOS,CPU集成显卡供电都没。

网友A:
集显供电是跑马后才有的  按这个思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是跑马后才有的  按这个思路修

请问一下 是先有集显还是先有独显。

网友:
先有独显才有集显

网友:
先有独显的   集成供电要内存过了以后才会出的

网友:
CPU集显电压是在跑码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出来的、你看下装内存跟不装内存的现象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遇到,求解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 新款 无从下手

网友(2014-10-03):
我的也是这问题 呀  可能是通病呀

网友:
修通病,找短路。

网友:
有会修的吗 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再换换Bios,我上次换了4个版本才换好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e431   碰到跑吗掉电重启的   换南桥好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一台E531,板号好像一样的吧,上到1.0不显,后面拔掉电源小板的网卡线可以显,然后吹掉RTL8111F就好了,你这台有没那个电源板的

网友:
希望是楼上兄弟的通病,不然这种问题按照时序来,U,独显,过来内存再来集显,而且弄不好得刷BIOS。新机器BIOS参与的东西太多。

网友:
真心感觉好奇怪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准备刷BIOS 试试

网友:
先刷写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