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数据恢复怎么才能保存完整文件名

楼主(2014-08-26):
客户要保存文件夹和文件的名字   如果不全的话恢复出来的数据也没什么用    但是扫描出来的都是按类型分的  文件名都不全了

网友A:
用winhex就可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就可以呀。

这个就是英文的 不太会用

网友C:
PC3000  可以直接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英文的 不太会用

winhex有汉化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3000  可以直接取数据。

楼主啊,PC3000不是谁都有啊,也不一定什么都非得用PC3000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3000  可以直接取数据。

分区没了 PC3000可以取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恢复。多试下几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英文的 不太会用

有中文版。版块里就有。置顶的你看下。

网友:
這個值得研究.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