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8-26):
故障 开机掉电  , 待机下3v awl  和5v awl 都有 但是在待机是 27脚是5v  。按下开关后还是电流跳变为0.07掉电   最后追查pr91THERM_STP#   这个信号 把q2 拿掉   在开机pu6 27脚还是5v  (不知道这里5v对不)按下开关 电流跳变为0.22  测试所有电压 都出来了  除了CPU 因为手上没有i3的CPU   但是上了假负载  CPU  开机 还是掉电为o.o7掉电   不知道怎么修了 测试u1,和u6 所有供电都正常 第三脚实在没有电压  这个管子没有换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没有高手解决 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B:
你取下Q2能上电
怀疑你的板问题还在 Q2那一路 应该是参与温控保护的线路吧

继续查  ()

网友C:
是看了抢这个字眼才进来的,不懂抢楼有什么意义所在

网友D:
抢楼贴是干啥的?楼主可以附录一个图纸,不知道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取下Q2能上电
怀疑你的板问题还在 Q2那一路 应该是参与温控保护的线路吧

我今天拿了一个CPU  已经可以点亮了  但是没有屏 和主板上VGA口子都没有  看电流已经跑到1.89了   可能已经亮屏吧    其实这个板子是看你的帖子 我才发现的    但是这个待机芯片 27脚 图纸上写的是3.3v  但是实测是5v 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拿了一个CPU  已经可以点亮了  但是没有屏 和主板上VGA口子都没有  看电流已经跑到1.89了   可能已 ...

你说的那个两个 u1  和u6 的所有供电都有 就是sys 第4脚这个不出来    还有就是3。3v开启电压不对  还请:天意“ 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抢楼贴是干啥的?楼主可以附录一个图纸,不知道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

是独显的   抢楼 我也不知道   是附带吧

网友:
这本真垃圾,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看了抢这个字眼才进来的,不懂抢楼有什么意义所在

那这个抢楼 也有视界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手解决 很想知道答案

老大 你都是见习维客了  给点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咯说说,,,,上次我修道没有搞好,,,

就是把q2 拆了 就解决  但是不知道有亮机没有  手上没有屏  也接不了外接  所以看不到 但是看电流 跑到了1.89了   你上此是啥问了  我的 是开机掉电

网友:
这机器我遇见很多台了。开机触发掉电的。基本都是U坏了。开机跑码掉电的是显卡。或者BIOS,别的目前没修过其他问题

网友:
机器出货了吗?还记得显卡型号吗?

网友:
你也不把条件说完,比如24和17脚这些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