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挡EE维修

楼主(2014-08-26):
同行拿来的华硕M4N68T-M LE V2 师傅说D2 我拿到手里上电跑到EE不动 ,也不会掉电。好吧,大概确定是内存的问题。挨个测内存的VDD=1.47v,VTT=0.76,系统总线3.34V,测VDDSPD电压为0.02V 明显是它的问题,正常应该是3.3V左右的,好嘛,一段跑线路,跑了很久没跑通。。。。。一怒之下不跑了,直接从ATX电源飞一根3.3V过来 ,上电跑码亮机, 写的不好勿喷

网友A:
你死定了,大电流的3.3V内存要死啦死啦滴,还是待机的安全

网友:
这种方法我试过,至今没有返修,感觉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你这个线看起来太危险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只要线够粗,没问题!

网友C:
线蹦那么紧,就不怕断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死定了,大电流的3.3V内存要死啦死啦滴,还是待机的安全

你试过飞上去内存死啦死啦滴的了?我这样改的板子还没见过返修跟内存出问题的哦

网友:
VDDSPD电压只有0.2V,可以跑下线路或许是什么地方元器件故障拉低了此电压。

网友:
只要电源3.3v稳定,就不会死啦死啦的。重要的是电压不是电流。

网友:
飞了多少块了,还没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死定了,大电流的3.3V内存要死啦死啦滴,还是待机的安全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线看起来太危险了。

这个是飞好拍的,最后会拿绝缘胶带粘一下,飞的近就拿易碎贴,这个会拿绝缘胶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蹦那么紧,就不怕断了吗

应该不会吧,最后会粘一下的绝缘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过飞上去内存死啦死啦滴的了?我这样改的板子还没见过返修跟内存出问题的哦

嘿嘿

网友E: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点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点位么

抱歉哦,木有。。。我要有点位我就跑通电路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你的贴子让我修这块板赚了五十块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最简单,直接一步到位,绝对秒杀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