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945GC-M2开机有很轻的嘀嘀声

楼主(2014-08-26):
联想台式机 945GC-M2开机有很轻的嘀嘀声
好象是在不断的复位 BIOS确定没有问题 就一般是CPU座不良 还是北桥不良
cpu

网友:
好像是 cpu座子下面断线了

网友:
内存金手指清理一下。

网友:
大概是CPU空焊了,也可能是内存没插好吗?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