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请教维修 逻辑板问题

楼主(2014-08-26):
  一台海尔HT-20668RS的显示器,开机后,上半部显示正常,下半显示条纹,很像传说中的屏坏掉的,拆机通电,手摸屏板上的一个地方温度特高,怀疑只是这个部分问题,就是图中,那个显示 100 字样的圆形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可以直接从别的屏上换一个过来吗?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啊

网友:
连接带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A:
那是电感!是DC-DC转换电路重要部件之一。温度过高实属不正常。

网友:
电感温度高可能是后边有短路

网友:
就这么几个东西,一个个换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感!是DC-DC转换电路重要部件之一。温度过高实属不正常。

这个电感换有什么原则没有,谢谢,我是一个小白

网友B:
升压电感 你那个肯定低模块短路了 才导致电感发烫

网友:
这是升压电路部分吧,我有台电视也是发热严重,不过显示一切正常,换升压IC无果,只能加强散热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感 你那个肯定低模块短路了 才导致电感发烫

请问低模块是哪个,谢谢啊

网友:
是模块短路了  这个你是搞不定的 不用搞了

网友:
        这个电感是升压用的!从图片也可看出。铜线是比较粗的!不会烧毁的!最多会出现虚焊。既然它发烫。它的后级应有短路!一般都是那个四面有脚的模块内部有短路了!(叫模块是因为升压芯片和升压管都集成在这个芯片里了。就更易发热,更易坏了)

       这个模块和那个薄线圈以及旁边的那个升压二极管组成一个升压电路。     屏上的LED背光电路也是这样设计的。修理自然也是一样的。供参考。

网友:
后边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升压电感狠狠烫。那是因为旁边的那个U201的芯片短路。24脚的。

网友:
是不是屏本身问题啊     屏上的TAP  坏也是上部正常 下部不正常的

网友:
试试换?换了可能还是一样?

网友:
那个显示 100 字样的圆形东西的是电感

网友:
说明有短路,楼上几位都说得很明白了。
祝你好运。

网友:
量VGH,VAA VGL 电压。量各点对地阻抗。MM TAB 温度。几个TAB温度应该都差不多才对。

网友:
那个显示 100 字样的圆形东西的是电感,后级短了

网友:
电感不发热正常吗!不发热就不正常了。TCON板坏的机率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2014-10-30):
电感发热 直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电感啊  这都不知道 还修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