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A内屏正常,外接无显,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4-08-26):
接两台联想昭阳K41A笔记本,内屏完全正常,外接无显,两台一样毛病。按切换键屏黑一下再按全黑第三次按又切回来,完全正常,就是外接屏无任何反应。打阻值VGA 1 2 3 阻值82  13 14针 620 也正常。拆机看图纸,CRT_VCC  5V 接上VGA线拉低到1.1V 13针HSYNC  0.9V  14针VSYNC   0V 我不确定这两个行场信号应该是多少电压  ,刚好手上有一块联想G575的好板,接上测量的13脚4.1V   14脚0V  水平有限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同,请各位师付指教。接下来,既然电压有点区别看看来源再说。  U6   2脚  CRT_HSYNC_R是从显卡过来的信号实测2.9V   1脚  0V     4脚0.9V      5脚  CRT_VCC 是1.1V(注:不接VGA线时是5V)  测U7  除了5脚外全无电压,如果是14脚无电压是因为2脚显卡过来无电压引起的话那只能说是显卡本身出问题?量了2脚到显卡板引脚是通的。为了验证这个问题订了个新的显卡咽来换上,问题依旧。现在没有任何思路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是很重要的单位客户。BIOS 刷过,系统装过。附上图纸。

网友:
附上图纸。

网友A:
行场同步少了一个,慢慢找吧,量下比较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场同步少了一个,慢慢找吧,量下比较器那里

比较器显卡过来的2脚开机几秒内是有电压的,然后就没有了。把比较器拆掉后,从显卡那边来的还是一样无电压。

网友:
问题解决。全部是D4的问题,       看来VGA口供电是一定要满足5V才行的。还以为接上VGA线拉低是表明检测信号呢。。看来理论知识有待加强。把D4更换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客户要求必须要有外接吗? 有内接就行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