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有时候不跑

楼主(2014-08-26):
我手上有一台ACER 型号是P5WEO的机器 有时候可以显示,不过一显示就掉电掉到0.24的电流。到这个时候量电压,量到CPU没有电压,这个机器是给人家修过的了,网卡芯片都还没有装好,我把那个网卡拆掉一样不行,有没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请教请教下可以吗??
cpu
芯片
掉电
ACER

网友:
如果谁修过这种问题求解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过温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