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V:1.01拔内存会报警,插上内存,跑15这是什么故障,有谁碰到过

楼主(2014-08-26):
M3A760M V:1.01拔内存会报警,插上内存,跑15这是什么故障,换了一根内存报C5 有谁碰到过

网友A:
你用DDR1600的内存试的吧。老主板一般只支持DDR13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DDR1600的内存试的吧。老主板一般只支持DDR1333的。

是1333内存条

网友(2014-09-25):
这个主板毛病太多,好象有通病,我手上有个与你一样,也不知怎么下手,请修过这个主板的兄弟上来说一声。

网友:
同样的主板,也是这个故障,改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现在该怎么办呢,BIOS刷过了,内存也换了1333的,CPU也换了,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7-05-11):
这种大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2017-07-25):
我手上也有一块,也是各种换东西没用,拔掉内存叫,插上就跑D7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