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26):
今天收到一客户送来的联想B590笔记本,说开机后自动关机。试机现象确实如客户所说,拆机,最小化系统,只留键盘鼠标,还是以上故障,联想以前处理的问题,要不过热,要么过流,要不接触不良,拆机检测各电压正常,将键盘鼠标去掉,开机正常,怀疑是两个设备中一个短路,上鼠标正常,最后确认是键盘导致开机后自动关机,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参考一下!

网友:
最简化配件很重要,,下次注意

网友:
是键盘损坏,还是键盘接口坏或不良

网友:
上次处理过一次,联想的,键盘损坏,新买的键盘还没有到

网友:
我测试板,一般是直接光板点

网友:
新到的键盘,上机测试一切正常,第二次处理联想由于键盘引起开机的故障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很少

网友:
这种情况出现的问题比较罕见

网友:
修机前要排除外设

网友:
有修到过,,键盘引发开机不上电,,这个联想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键盘引起的开机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