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大短刮骨疗伤,加电不显加飞线搞定

楼主(2014-08-26):
                               今天阳光明媚,多云有点转晴,25-32°和往常一样,正埋头修机器,同行拿着张IBM SL400笔记本主板裸板来了,据说是清灰完在试机的过程中引起了主板上冒烟,引起笔记本主板大短路,主板上烧胡了。由于不太懂电路,不敢乱整。

                   接过板子仔细观察下,5V上管的位置烧到得比较严重,板层发黑,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零欧,将5V的上管去掉,然后用手术刀,将主板的板层上面的铜层刮掉,采用“刮骨疗伤”,的方法,对板子一阵猛刮......一直刮到对地阻值为450欧为止,然后用胶纸贴在刮开的板层上,将5V的上管的S极和G极焊到焊盘上,然后从公共点飞线到D极上。

飞好线后,再确认各个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没有问题,然后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从0.023A上到0.233A,由于没有装CMOS电池应该是自动上电了,但是电流上不去,万用表电压档测主板上的电压,1.8V,1.05V都输出了,CPU电感没有电压输出。找出SL400的图纸,找到CPU供电MAX8770的引脚定义,测25脚VDD发现+5VS,竟然为0V。

看来问题在5V后继的没有输出的引起的故障。通过查找电路,找到5V后继的的转换Q9104 MOS管,4脚,5脚是控制,2,3,6,7,为为输出,1,8脚为输入,接上可调电源,测Q9104的MOS管的控制极4,5脚为0V,再测Q9106的双三极管的2脚,控制脚为3.3V,由此可以判断为5V后继的电路没有输出的原因,是因为后继MOS管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引起的5V后继没有输出。

通过追查电路+12VSUS的电路,+12VSUS的电压是由U8101产生的,1脚为供电输入,5脚输出。接上可调电源测1脚的电压为0V,3脚的控制3.3V,断电测1脚与公共点之间的阻值无穷大。在华硕电路中的AC_BAT_SYS就是公共点直接过来的。因此可以确定公共点到U8101之间断线。立马从公共点飞线到U8101.

再次接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直接上到1.2V,然后连续的三次跳变来到1.6A左右,从电流的显示来看应该可以显示了,接上外接VGA显示器,熟悉的 LOGO出现了。
          “刮骨疗伤”这点事最近遇到好几台,这次有兴致发个帖子吧,因为没分咯。。。。还请各位大神借点分啊。。

网友:
不错不错,好一个刮骨疗伤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很好,这样也能修好!这个样子,我一般是叫客户换板,换板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很好,这样也能修好!这个样子,我一般是叫客户换板,换板简单快捷!

原始故障是清灰,同行不小心把板子烧了,怎么跟客户交代

网友:
刮骨疗伤,学到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也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刮刮更健康,我也经常刮骨疗伤的,不过都是小刮

网友:
问下楼主你说的刮骨疗伤法能不能解决主供电测试点短路故障?

网友B:
这个方法也不错,下次还对大短路得试试,你的上家也挺有意思,清灰都能清出故障来,看来清灰也不等闲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也不错,下次还对大短路得试试,你的上家也挺有意思,清灰都能清出故障来,看来清灰也不等闲视之

情灰其实是有风险的

网友:
刮刮更健康  清灰其实最怕的是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