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板号LA-6884P求助

楼主(2014-08-26):
拿来插上电流表待机0.018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6左右掉电,拆机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为95831,测量芯片条件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发出驱动方波,看论坛有人说把24脚电阻取下可以强制出CPU供电,所以取下电阻发现cpu供电出来了,电流上到1.4A掉电,现在掉电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机器打错了,应该是是联想Y470,今天刷了BIOS后不掉电了,但是亮机过两分钟左右就掉电,这是什么问题呢?? 查了下资料24脚电阻取下只能判断芯片好坏,不能从根本的修复故障,打算把电阻上去,可是找不到了,电阻为590欧的精密电阻,请问这个电阻可以用差别不大的代换吗??这个一样的电阻不好找,料板都没有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啊 无语了

网友:
你BIOS 特殊的吗

网友:
这个普通电阻其实是不可以代换的。就算不是精密的也要阻值一样的。470HM65竟然没坏!

网友:
LA-6884P  Y470 屏碎了。让兄弟给客户换屏。换上后电流0.33.。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