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电流1.4

楼主(2014-08-26):
你好,DELL N4010上CPU 电流到1.4不动,几秒就掉电,
PL4(1.05VTT)不上CPU阻值100多,上CPU阻值为0,这是为什么
cpu
掉电

网友:
不上CPU阻值100多,上CPU阻值就拉低为0了,明显CPU短路了,你换个CPU然后在测下阻值,装上CPU阻值一般都在几十,换CPU阻值正常后再上电试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求MB8D0J显卡型号 REV:D版
机器出货了吗?

网友:
有看过与CPU相连的元件吗?如CPU供电芯片、MOS管。我之前就修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