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过此问题的大神进来!求解!

楼主(2014-08-26):
  索尼vpceg-211t  集显 一代奔腾  HM55    开机经常显示如图然后灰屏(不显示索尼LOGO),      偶尔有次显示索尼LOGO就能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

未解!求解!

补充内容 (2014-8-28 13:34):
已解!键盘有问题

网友A:
显卡做BGA或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做BGA或换显卡

集显亲   一代i3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SONY 。关机后就黑屏。如果能显就正常。。还没有拆开研究。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字幕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索尼的有个拨动开关  你看看那个拨动开关

网友:
裸机测试!!!!!!!!!!!!

网友B:
怎么看你的图片左上角有点花屏?
先大概确认问题点 排除 屏 屏显等 ……

网友:
手上有U的直接换个U看看吧,然后干桥

网友:
还是先换U看看。。确实问题先才好

网友C:
这个问题在官网可以解决,需要下载相关软件

网友D:
这提示跟BIOS有关,莫非程序有损坏,找得到可以先刷

网友:
先刷一个BIOS吧,先易后难。

网友:
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你的图片左上角有点花屏?
先大概确认问题点 排除 屏 屏显等 ……

那不是花屏,是那字就显示那个颜色,intel 每个字母一种颜色, 以前在哪也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提示跟BIOS有关,莫非程序有损坏,找得到可以先刷

有时候又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在官网可以解决,需要下载相关软件

什么说?愿听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