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掉电,给个思路

楼主(2014-08-26):
一台cq45 插可调电源无待机,  可以开机用的是电池的电,

把电池卸了可以开机 一会就掉电了,把无线网卡去了上电池接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无线网和声音都不能用)

装上无线网卡和电池外接电源不能用

不装无线网卡 装电池可以用外接电源

不装电池装无线网卡出windowslogo不一会就掉电

版号4102p

网友:
好神奇的故障啊!

网友:
重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A:
看得头都大了 直接把坏件去掉再试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啊,不过这故障太奇葩了,看得都晕了

网友:
写个BIOS 试试看

网友B:
保护隔离查一下正常不 呢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同求解,求大神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头都大了 直接把坏件去掉再试

你都银牌了 还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查一下正常不 呢

全部装上  公共点电源等于充电电感电压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