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上电短路保护

楼主(2014-08-26):
LENOVO E40,客户要是进水了,用了几天问题 了,拿过来打开 一看,没有发现有水,有一个地方有点发黑了,上电电流直接到2.几掉电,明显有短路,拆下CPU后,上电电流0.2掉电,正常。但一上CPU就不正常,待机时发现CPU供电电感有0.6V,上CPU发现有1.6V,感觉完全不对,这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呀,是CPU供电芯片还是上下管有问题

网友:
待机时CPU供电电感就有0。6V了???时序不对吧,CPU供电是在上电后才会产生的,CPU电压有1。6V这电压有问题,查下CPU供电电路有没问题、特别是反馈线路。

网友:
看下发黑的电容坏了没有,还有注意下保险是不是坏掉啦

网友:
看下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一片短路相关的地方全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