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cer 4733z 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08-26):
待机 0.00  按开关,会到0.01  待机电压3.3V及5V正常,量ec工作条件都基本正常. DNBSWON#  0V 按下开关跳为3.3V。然后又再变为0V。看现象不是EC就是南桥的问题。再查南桥工作条件。VCCRTC正常 3。3 ,,  RTC_RST#只有,0.3V 不正常。拆下电容,C699 依旧。更换南桥,OK 修复。

网友:
动桥什么的,都得上焊台吧

网友A:
RTCRST#没有,你去挨着晶振一脚,能触发的。

网友B:
换得好,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得好,基础扎实!!!!

话说你是哪个大众笔记本啊?广州百脑汇的??修得不错,理论很扎实

网友:
理论好技术硬,修得又快又好。

网友:
楼主从低高低跳变断定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没有,你去挨着晶振一脚,能触发的。

挨着晶振一脚。什么意思。怎么搞的??

网友:
没有对症下药啊

网友:
思路清晰,出手迅速。

网友(2015-04-01):
引用 网友A:
RTCRST#没有,你去挨着晶振一脚,能触发的。

这个可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