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显示器维修,悬赏50分

楼主(2014-08-26):
今天发个悬赏帖子,今天修到台 AOC的显示器,

客户描述打开亮一下,就熄灭了,这个时候拔下VGA线 或者按开关都会亮一下,一会就灭。
我接到显示器看了一下,大概4秒就黑屏,大家说说看是什么原因,我在10楼公布正确答案,答对的奖励50分。
这是修好后的照片

大家速度来参与吧!!!  发帖不是真的只为分,我希望发帖可以相互交流,学到更多的东西!!!
答案已经在18楼公布,有图有真相。 没想到的把分加起!!!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AOC ,刷BIOS吧

网友:
开关键问题。呵呵

网友:
难道有电容 坏了 耐压不稳

网友:
学员出的题,应该不会是背光保护这么简单的原因吧,我和二楼猜是BIOS问题

网友:
换灯管了吧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么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居多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A:
我的联想显示器跟你一样的问题,换了电源板是高压一体的,就好了,本来想自己修下板子,在本地电子商店配件贵,还不如要淘宝买电源板15元,

网友:
拔VGA线亮一下,bios居多

网友:
这种C5707的机子,有什么好讨论的。给钱!

网友:
我看后盖就知道是C5706坏了。

网友:
难道真是刷程序好了?

网友:
开关那个按键换掉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漏电了吧

网友B:
我刚刚上课去了,现在才下课,看了一下没有正确答案。我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有图有真相

正确答案,电源适配器电压才10.23V  ,所以导致4秒黑屏。我自己反复测试过。 用好的适配器就好了。 你们想到了吗???
没想到的把分加起!!!

网友C:
无语。这个真没有技术含量。 楼上也有对的呀。比如一个说的电源电压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上课去了,现在才下课,看了一下没有正确答案。我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有图有真相

正确答案,电 ...

那4楼的答案对了,原来是外接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4楼的答案对了,原来是外接电源的

4楼是电容坏了  耐压不稳, 不是电源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语。这个真没有技术含量。 楼上也有对的呀。比如一个说的电源电压问题。

没有那个说的是电源电压哦。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 你看看楼上的修这个如果不想到这个问题,维修要走多少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上课去了,现在才下课,看了一下没有正确答案。我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有图有真相

正确答案,电 ...

楼主真么有你的,这个谁也不会去说是外接适配器的问题。因为早就没有用外接适配器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么有你的,这个谁也不会去说是外接适配器的问题。因为早就没有用外接适配器的了。

现在的新显示器也都还有外接适配器的吧!!!

网友:
看到你的回复,终于让我开心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显示器也都还有外接适配器的吧!!!

应该没有了吧。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了。现在电源部分都在机器内部了,没有外接适配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个说的是电源电压哦。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 你看看楼上的修这个如果不想到这个问题,维修要走多 ...

不会呀。外接电源的显示器。我一来就上可调电源。还可以看到电流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个说的是电源电压哦。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 你看看楼上的修这个如果不想到这个问题,维修要走多 ...

显示器也是有待机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也是有待机的哦、

发帖只希望多多交流经验,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只希望多多交流经验,共同学习。

是啊 ,多多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你这不科学嘛,怎么也得给个技术指标嘛

网友:
适配器问题不就是电压不稳?4楼正常啊,而且拆开估计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确实很多人会忽略了适配器的问题,都能亮的,一般正接拆机修了。呵呵……

网友:
这种适配器本来就不咋的。

网友:
真没有想到是这电源问题,还依为是灯管问题。

网友:
A0c电容鼓包的可能性大,灯管坏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显示器跟你一样的问题,换了电源板是高压一体的,就好了,本来想自己修下板子,在本地电子商店配件 ...

你这样的头像也能通过审核啊???

网友:
我昨天修一台液晶。不通电。

修到最后,发现是主机坏了。你们能猜到吗?无聊至极。

网友:
哥哥 这个只能算是代换,这个帖子的技术和我一样的档次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