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亮几分黑了\关了再开又亮几分依旧!求助高手

楼主(2014-08-26):
显示器亮几分黑了\关了再开又亮几分依旧!求助高手!  不是全黑\灯管还有光,但没有图像,只是光不太强!  是因为灯管原因么,还是高压,还是驱板有问题了...没遇过这种情况,不完全黑!

网友:
什么背光都没提供

网友:
你先外接灯管是以下,就能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包了

网友:
外接灯管在开机状态下常亮~纠结,到底什么问题了~要是高压问题!灯管开一会就会黑掉吧!还有什么原因,屏电路有问题难道是?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平时要是高压或灯管问题按开开关,亮一下几妙就黑掉了, 这个亮了能持续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会黑掉,但不是全黑,只是屏暗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问题 把屏拆开看下

网友:
这种大多是灯管和高压保护问题

网友:
考虑一下电源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灯管没有明显问题改个高压

网友:
你这种问题应该不是很难解决,给你个建议,在暗屏的时候用强光照屏幕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并且指示灯为绿色常亮说明驱动板没问题,接下来拆机,看电容,电容没问题那么问题基本就定在高压板和灯管上了,可以外接灯管来判断是高压还是灯管,不管哪个坏都可以改led解决

网友:
检查  电源板   电压正常不
再查查  高压  灯管

网友:
应该是屏显问题或驱动板,因为背光一直有

网友:
电容 灯管 高压板 按键

网友:
j基本上都是 高压 或者灯管   外接高压试试

网友:
明显高压保护了呀,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拆出来故障出现时测量一下屏5V 供电 分离下故障在说 或者外置灯管 试下他本是高压条 跟本身灯管

网友:
我见过方正有一款显示器,也是黑屏。后来黑屏后没有控制电压,驱动板也有可能。但是先确定高压和灯管是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