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无待机可亮机之纠结篇

楼主(2014-08-26):
今天接到同行联想E40一台,说故障是不通电,拆机接上电流表,无待机,目测了一下,充电芯片被动过,同行修过,只是吹上去的,没加焊,我这边直接加焊上,加焊后以为就会好,还是一样,表笔戳上公共点,无电压,找到控制保护隔离的受控信号是ACOK,这个信号是待机芯片发出来的,此电压测到为0.5v,不正常,供电正常,测到ACIN电压一直有跳变,不正常
现在手头上又没有这个芯片,只能往后修先,先把待机修出来,于是就先把PL3和PR143这边断开了先(充电电路) PQ54直接一坨锡 ,插上电流表

电流0.002,一会儿一点都没有了不管他先,直接测到也有3V,5V.(别的机器都是 ,)而这台现在才0.002,还带掉的,这下有点蒙了,但是为什么就一点电流都没有呢,试着触发,*脏话*,电流既然跳一支跳上去了,而且还亮机了。 现在各种纠结,虽然现在可以亮机,但是为什么没待机电流也触发亮机,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把充电芯片给拆了的缘故还是别的,真心搞不明白,只能等到充电芯片回换上在看看了。
联想E40 INTER独显

网友A:
当你用电池的时候 有些机器也是没有那个待机的PWM 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用电池的时候 有些机器也是没有那个待机的PWM 3/5V

电池就没试过

网友:
我的表只有三位,今天修Y460就看不出有待机,但是也可以触发

网友B:
用电池应该大部份都没有3V  5V吧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好啦

网友:
有些没待机也是可以出发的 触发后就有了

网友:
会不会是EC认为是电池模式 所以没有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应该大部份都没有3V  5V吧

我是用裸板上电的

网友:
装上充电芯片还是一样,最后查到,充电电路的两个上下有击穿代换修好

网友C:
结果呢?后续换了充电芯片怎么样,ACIN应该是分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果呢?后续换了充电芯片怎么样,ACIN应该是分压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74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7478-1-1.html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