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08-26):
在淘宝买个高迪850风枪用3年了。昨天店里突然之间停电。在来电的时候。风枪坏了。风枪出风,不发热我拆开看发热芯外表没什么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热芯70多阻值,手柄电压100左右V,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呀
问题

网友:
你发热芯接一个220V的灯泡上看看是否能点亮。。。
在细查原因。。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建议你咨询下当时购买的店铺卖家
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品牌以及能熟知生产厂家的产品
不能一时贪图便宜

网友:
上讯维官网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100V似乎低了点,点不热发热芯。可能是温控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我就是贪图便宜!所以自制!!风枪,烙铁,电热镊子!3合1!!!

网友:
直接找商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