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修到两台三星SGC-4521F的怪问题。

楼主(2014-08-26):
今天修到两台三星同型号的SCG-4521F的机子,一台为开机不加电,一台为开机预热完一直循环重启,还有下手,对这款型号的打印机,没有什么维修经验,,希望有
的朋友能发上来分享一下,,我是小白
维修经验

网友:
没电的我是电源板的问题 自己找吧 这是经验,,, 预热重启的 你要看看定影 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检查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这故障时三星 4521的通病,,

网友:
这机子经常碰到电源板坏的,没有图纸,不难修。碰到过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电容鼓包,还有圆柱形的保险丝坏的(低压侧的),还有一个黄色的小电容坏的(这种情况稍微难查一点),只要会修电源,修这个板子不需要图纸的。

网友:
开机预热完一直循环重启 要么电容鼓包 要么就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是DM0765问题

网友:
一直循环预热看一下后面电源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2014-09-26):
先拆机,检查下呗

网友:
把电源主板那个鼓包电容换掉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被散热片挡住的电容特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