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自动开机

楼主(2014-08-26):
sony VPCEG-111T  板号:MBX-250。原来的故障是,不触发,更换EC后,正常触发入系统。如果只装电池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正常关机后,过几秒后又会自动开机。。单用适配器或者用适配器装上电池。就不会出现自动开机这种情况。已经更换过几个EC。刷过BIOS程序。还是没果。

网友:
zh这个难说,楼主仔细仔细检查应该能找出故障,

网友:
放这很多天了,都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