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20自行清灰清到没声

楼主(2014-08-26):
    接到外修的E520,说客户自行清灰结果把电脑搞得没声音了。现在好多这样的了,什么清灰完不亮机的,线被拽断的等等,简直是五花八门,唉,要是都自己能搞定要我们这些搞维修的干嘛啊?废话不多说,说正题。
    自行清灰,然后搞成没声音,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喇叭线没插,哈哈我也是想得过于简单了,结果我拆机发现不是我想得那样,线是插着的。好吧,我想错了,于是我就量了一下喇叭,确定是好的。然后又插上了,试机居然有声音了,有点意外,后来重启了一下,又没声音了,这是几个意思啊?然后就在软件上下功夫,以为驱动没装好,就在官网下了驱动,还是那样,换了硬盘重新做系统,还是不行,现象变成了,偶尔开机是有声音的,重启后就没有声音了,可是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使用FN组合键调节音量时,就会出声音,(手动调节音量条是没有声音的,必须使用组合键)当出了声音后,使用就没问题了,也就是说:第一次开机是有进系统的声音的,使用时声音也是正常的,以后重启就没了声音,使用快捷键FN调节音量后,声音又有了。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真心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由于客户着急,我们就顺丰订了一个声卡芯片CX20671-21Z,过了一天芯片到了,激动地换上,结果是一样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测这个芯片,客户也非常着急,所以只能维修到这了,因为没维修好,后来跟客户说明了情况,费用又少收了些,客户也同意了。但是这个心结还是没解开,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做的?解决了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同求答案。

网友B: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感觉是不是声音调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感觉是不是声音调节的问题。

音量调节后声音还能用,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同求答案。

还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C:
是不是一开机就把音量给调到最小,或者是禁止状态了,通过FN组合键盘把它打开,又好了,是不这这个原因呢,或者说它的插口,再重新插一次试试。对了,你的机子已经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开机就把音量给调到最小,或者是禁止状态了,通过FN组合键盘把它打开,又好了,是不这这个原因呢, ...

不是的,音量调节键一直没动,也不是禁止状态,就是重启了就没有声音,需要FN组合键上下调才可以出声音。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刷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刷一个BIOS

哦,忘记说了,我已经在系统里面升过BIOS了。

网友D:
应该还是软件类的故障

网友E:
是不是排线pin针松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排线pin针松动了?

你说的是什么排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软件类的故障

下过电源管理,不管用的。

网友F:
外接呢  我好像没看到外接耳机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呢  我好像没看到外接耳机试过没

外接耳机确实没试,老想着这个喇叭的声音了。

网友:
键盘坏了,有串键

网友G:
驱动问题吧 是不是没下对声卡驱动

网友:
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耳机插座坯了

网友:
怀疑键盘来着,把键盘卸了还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问题吧 是不是没下对声卡驱动

从官网下的驱动,驱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没试耳机,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这么肯定?

网友:
换系统试呀

网友H:
肯定是在拆机的时候忘记接了什么接口或者松动了什么元件,但是这是件很杯具的事情

网友:
系统试最先考虑的,也试过了,现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在拆机的时候忘记接了什么接口或者松动了什么元件,但是这是件很杯具的事情

确实是件杯具的事情

网友I:
应该是清灰或安装时忘了拆大电池或先上大电池再装其它的,把声卡供电或其它信号烧了,一般是供电烧了。

网友J:
声卡的供电 你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清灰或安装时忘了拆大电池或先上大电池再装其它的,把声卡供电或其它信号烧了,一般是供电烧了。

有这个可能?那为什么还可以出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声卡的供电 你查了吗

由于着急没细致地查,要是供电不正常还可以出声音吗?不解

网友K:
喇叭插了没?青灰之前确定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喇叭插了没?青灰之前确定有声音吗?

清灰之前有声音,喇叭插了,其实现在也可以用,就是需要快捷键调一下才能用,不调就不行。

网友L:
正确的维修思路 能让你快速的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确的维修思路 能让你快速的找到问题的所在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个维修思路啊?

网友M:
按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清灰不可能达到这一步了吧,整的这么复杂,确实头疼

网友:
重装芯片组驱动。

网友:
不可能吧  清灰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按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清灰不可能达到这一步了吧,整的这么复杂,确实头疼

我也郁闷呢,清个灰整出这么高雅的问题来,我都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郁闷呢,清个灰整出这么高雅的问题来,我都无从下手。

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