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玩死人不偿命。

楼主(2014-08-26):
这几天机器很多,一直很忙。有4台机器没耐心修!就发给师傅修了,修好了20台左右!今天早上8点就开始搞这个B460,大短的机器!昨晚收下来的机器!心里想来钱的机器,大家都知道!早上来了直接拆了2组铁壳MOS管。好了不短了,通电电流跑0。6,!没CPU供电,心想上下管烧了,还是连ic也换吧。立马换了,搞定后通电,妈的!上电到0。5立马掉电,重启。继续到0.5,断电打了CPU电杆阻值,0.08这不是又短了吗!唉,拆那几个个电容吧,嘿嘿,拆到第2个好了,继续通电看下,开机电流直接到1.2左右,没跳变。这肯定不亮啊!当时就不想弄了,放一边吧!手上还有2台没搞!东芝的开机不显示,联想的不触发,还好这2台顺利,东芝电流到1,3不亮!最后换了PCH,好了!联想是公共点电压才13V,保护隔离没过。修了半小时,最后找到是P管G级有19V,不对。换了G级开机的一个3级管好了!下午继续弄这个B460,!没办法,慢慢测吧,最后测到CPU的供电芯片的39脚没电压,正常是1,5啊!当时没想那么多。直接飞跟线过去!哈哈,通电电流小跑,亮机。当时有点激动,没拍照片呢!不容易啊~~~
最后问下,有淮安的同行吗?

网友A:
换铁壳,一般都要换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铁壳,一般都要换控制芯片

是么?我都一直只是坏那颗就换那颗,用起还没返修呢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换对管,不行再换IC

网友:
好经验,做维修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也是换上下铁壳!!!

网友:
铁壳MOS是不是只有联想喜欢用  三星的我都没见过

网友:
生意真好    我也修一个   就是3  5v下边有个19v电容穿了   去掉

网友:
呵呵  感谢楼主 学习呢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这有一台老是烧51123,是什么问题

网友:
求解啊 我也是老烧TPS51123 换了2个了 最后还造成大短路 求解释

网友:
楼主几天修20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