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触发到0.22维修

楼主(2014-08-26):
三星R408待机0.010左右,触发到0.22.看电流应该是缺CPU供电。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硬盘下面有动过的痕迹,其他地方正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接上可调电源,测3V,5v,1.8V,1.56V,1.07V,1.05V,CPU供电也有0.96V。所有供电都正常了,看到CPU供电后面有大电容,果断换掉电容后故障依旧。最后,拆掉硬盘下面的一个小电容。电流上去了。看来硬盘下面的电容,不仅会引起待机偏高。以前,有台三星电流到0.5左右,也是搞那下面好的。三星都有这样的缺陷,不止是R428.

网友:
这个有属于通病吗?楼主?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了。。

网友:
这个事同病啦,很常见的啦

网友:
楼主在不知道是通病的前提下修好了机器,该给你赞。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经常碰到。

网友:
通病 大家都知道的 ,0.22感觉就是短路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找到那个小白电容的

网友:
又是硬盘胶纸门。。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了

网友:
我第一次看楼主的经验疯想,虽然我不知道这通病但是我认为楼主修好这个是势在必行的是肯定的。在我看来这0.22的电流显示在楼主看来其实已经看出来是转换管的问题了,所以虽然楼主虽然不知道是通病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楼主确实有一定的功力,甚至有钱途 哦!!!!!!
楼主偶要膜拜一个噻(嘻嘻偷笑中)

最后想说一句,楼主我会关注你的哦,希望你可以给我们写出更多的维修经验疯想哈

网友:
很多人都知道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 羡慕呀

网友:
电容短路  南桥下面的

网友:
那个是不是通病,只是你捡了个鱼而已

网友:
硬盘下面的贴纸太薄的,都爱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
只要是那种板型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