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又给我们送生意来了 ZH77A-G43 时不触发

楼主(2014-08-26):
今天遇到一台机 ,主板V星的ZH77A-G43 ,
现象是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掉电,有时正常开机跑马,拆出主板先查触发条件吧,习惯性先测量开关针 PCI 16X B10,都有电压,在测量晶振两脚电压时乎高乎低的,先以为晶振和周围原件坏了,仔细看发现怎么晶振两只脚不稳定,

拍个大图看看 , 原来是厂家送钱的

过孔后面图没有了,补张处理好的图吧

网友:
呵呵 怕是批次问题

网友:
我怎么就没这样的好运呢,修的太少吧

网友:
那是那里坏了?我没看明白

网友:
后面看很稳呀。

网友:
更换晶振?

网友:
主板虚焊的真的是没碰到过,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背面晶振两脚不是焊的很好吗

网友:
是不是烙铁有静电,烫一下就好了,等没静电又不行了的吧。

网友A:
不会吧,厂家自动控制波峰焊,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厂家自动控制波峰焊,怎么会这样呢?

正面没上锡吧。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通病吧,估计生产时候锡膏少了

网友:
只修到一张,不好说是通病。看看别人是不是有修到相同的情况而定了

网友B:
背面很好啊,难道是通孔没做好?不可能吧

网友:
楼主是遇到极少的不稳定的板子了,工厂检验科放水了,导致不良品流出来,这种情况应该不多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奇葩的现象,这真是送钱来的!呵呵

网友:
那是已经被我焊好了

网友:
这估计 不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为了很多张都没修过孔的问题,修到没待机电压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很好啊,难道是通孔没做好?不可能吧

背面的忘记拍照了  是处理好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