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大神指点LTM190M2-L31花屏原因

楼主(2014-08-26):
直接上图吧,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8-27 11:30):
各项电压正常,想求证是玻璃屏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和屏电路,先代换驱动板,如果故障依旧,直接报废吧。。

网友:
屏线,逻辑板。

网友A:
先换通用点屏,看是屏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屏问题查屏的五大供电吧。 不行报废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通用点屏,看是屏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屏问题查屏的五大供电吧。 不行报废算了

必须支持一个

网友:
逻辑板缺压,一般缺-12V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和屏电路,先代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