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显示器按键板改线

楼主(2014-08-26):
一客户显示器的外壳烂了,要在我这里换一套通用的改装外壳(就是现代的那种),带的按键板是5键8条线的,但原来的按键板是5条线的,现在想改装一下,但线不知道该怎么接。原来的按键板又配不上新买的显示器外壳,请教各位师傅应该怎么改。谢谢啦

网友:
按照如下顺序连接:
按键板:GND, GRN, RED,    K1,    K2
驱动板:GND,LEDG,LEDR,KEY1,KEY2

K3和K4不用接。

网友A:
你还要找找,驱动板上的开关键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找找,驱动板上的开关键是哪个?

原来我也是照你说的接了,但开关不起作用。我把开关那条线分别接在K1、KO 上,开关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继续求助......

网友A:
原来的按键板还有吗?
如果有的话就顺藤摸瓜查线路。
说不定,原来就没有开关键?

网友B:
开关能接KO跟K1?
开关直接接KO跟GDN。AUTO接好。开关接好。指示灯接好就行。

网友:
这个情况你要把原来的按键板画个图    在按图把原按键板上的原件安在新按键板上还要适当改线

网友:
这个改的话功能不全。建议找到电源开机和自动建。别的键都不用了  原装的上面有电阻的。电压识别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能接KO跟K1?
开关直接接KO跟GDN。AUTO接好。开关接好。指示灯接好就行。

通电指示灯能亮,但按开关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按键板还有吗?
如果有的话就顺藤摸瓜查线路。
说不定,原来就没有开关键?

原来按键还在,有开关键的,按键板上有贴片电阻。

网友:
直接飞线,将原来的按键板上的电阻 电容去掉

网友:
楼主就不能不接按键   用镊子一脚接地另一角一个一个试看看那个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