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ED32F3300C[OZ9902]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现象

楼主(2014-08-26):
(图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你这还是属于过压反馈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引用:过压保护OVP(overvoltage protection) 当被保护线路的电源电压高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 这是泛解。

这个OVP在大屏幕的LED升压板电路中非常的常见,因为大屏幕的灯条要点亮。就需要更高的电压(并电压)。也就有电压过高烧灯条的可能性。厂家就在升压芯片上设计了OVP脚,比如说要升压高到60V左右可以的。    高于65V是要保护的!即这个高的电压就会通过2到3个电阻分压到芯片的OVP脚。芯片停止工作。有效避免烧毁。   当然这几个电阻的改大或改小会让保护的电压也有变化。这样很方便的设计需求的保护电压的。就以这个图为例。如果R756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会使这个电阻上的电压相对升高。会提前进入保护的。也就是背光一闪就灭故障现象原因(过压保护)。

  这个图的电阻R756电阻值是不能减小的。   这是个保护电路:R756变化不会使输出电压变高。   但这个电阻的改小确实可以是升压过高时才能够保护的。即有可能烧灯条或电路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