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盘1499修复,方式不是很圆满,结果却是很完美

楼主(2014-08-26):
收一本盘,板号1499、家族:denali,,上机检查,发现:故障是SMART报错并有大量坏道LBA58000000-65000000有连续坏道,520000000—600000000有断续坏道。
一、修复过程:
1、 先备份,用WDR53查看模块无坏,不能清SMART, G、P表存在有几十个坏道;
2、 清译码表,再重建,发觉SMART已修好,用带P表低格,到58000000处不过,
3、 用MHDD擦,再次报SMART错,且UCR坏道不能擦,会兰屏,转用VCR擦,大量连续坏道报错,看来得动手术
4、 上WDR53,因为原盘模块检查是好的,固件完整,决定修改原盘流程,跑自校
5、 原盘流程不全,通过编辑流程,删除C4、C3、46、63、6A、6F等流程,并增加B9
6、 跑PST,直接从B1开跑,大约8小时左右,自校结束,检查结果很完美。。。
二、结论:
1、 遇大量连续坏道,只有用跑自校修复
2、 原盘流程不全,要学会编辑,因为是原盘固件,可删除磁头高度、密度调节流程
3、 好固件出好盘,好多原盘流程会失败,因为厂家为保密,流程已改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网上下载的好多通刷,其实是坑人的,一跑就坏,你要学会看DCM、TPI、CAP等值,如果根本不能修改,马上换固件。

网友A:
好方法,你是怎么增加B9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你是怎么增加B9上去的?

用WINHX编辑28模块,每个流程106字节,在适当位置插入。。。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贴winhex的图呢?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硬盘断电导致突然全盘几乎满满的红快坏道,以前好好地突然这么多,笔记本开机死机,挂在在USB当移动硬盘好一会儿能识别不能格式化,灯常亮 能修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硬盘断电导致突然全盘几乎满满的红快坏道,以前好好地突然这么多,笔记本开机死机,挂在在USB当 ...

什么牌子?应该是坏道多,如果自己修,网上免费工具,可修WD、ST盘。

网友D:
看什么DCM,我不会 能教教我吗?原盘跑自校我都是直接刷个通刷28模块。从读写加LOG 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应该是坏道多,如果自己修,网上免费工具,可修WD、ST盘。

能私聊告知是什么软件么 HDD regenerater 这个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私聊告知是什么软件么 HDD regenerater 这个好么

HDD regenerater是G表级软件,不能修模块、固件坏,免费软件:WDR53  和修ST的STCOMTOOL,自己找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什么DCM,我不会 能教教我吗?原盘跑自校我都是直接刷个通刷28模块。从读写加LOG 开始

这样是很好,但不知流程的奥妙,有时用这样方式,跑自校会中断,还要请教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D regenerater是G表级软件,不能修模块、固件坏,免费软件:WDR53  和修ST的STCOMTOOL,自己找教程吧 ...

有软件就好了。
马上开始研究。。

网友:
学习了,只是不清楚怎样编辑流程。

网友C:
奇怪,原先G、P表坏道加起来只有60多个,自校后G、P表有5000来个坏道,这坏道哪里跑出来的?是预示着磁头弱化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奇怪,原先G、P表坏道加起来只有60多个,自校后G、P表有5000来个坏道,这坏道哪里跑出来的?是预示着磁头弱 ...

经过哥哥的提醒目前只学会了低格和带P表低格。有问题来帖子问哥哥。已经在修复一盘不知道效果

网友:
不会修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经过哥哥的提醒目前只学会了低格和带P表低格。有问题来帖子问哥哥。已经在修复一盘不知道效果

有基础在,上手肯定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基础在,上手肯定快的。。

2块WD带P表低格。现在在擦除。。不知道擦完好不好。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基础在,上手肯定快的。。

带P表低格后 快速擦除。结束用MHDD检测全部变感叹号了 怎么解决。
上午好像看到解决办法。。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带P表低格后 快速擦除。结束用MHDD检测全部变感叹号了 怎么解决。
上午好像看到解决办法。。现在找不到 ...

你没有搞通刷,只是带P表低格,是不?如果是这样,说明坏道不能擦除,那么低格也会不过的,请仔细检查,解决办法:原盘跑自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搞通刷,只是带P表低格,是不?如果是这样,说明坏道不能擦除,那么低格也会不过的,请仔细检查, ...

一开始只是格式化,还有坏道。再带P表低格,后快速擦除。变成感叹号。 马上按哥哥的方法测试。
看教程写的少量坏道修复。我的坏道貌似有点多。

网友F(2014-11-16):
500G 的 WD  在0.7%  左右有XXX  低格不行    就砍头     砍完后剩下250G   MHDD 扫描   07% 处还是有坏道  用WDR5.3   再把砍掉的那个在写进去  现在盘不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500G 的 WD  在0.7%  左右有XXX  低格不行    就砍头     砍完后剩下250G   MHDD 扫描   07% 处还是有坏道  ...

操作流程是错误的,写回备份的ROM和固件,搞认盘了,坏道不多,用WDR扫描加表再带P低格,如果坏道路多,先原盘固件跑SF,不能跑完,换通刷固件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操作流程是错误的,写回备份的ROM和固件,搞认盘了,坏道不多,用WDR扫描加表再带P低格,如果坏道路多, ...

原来那个ROM 没有备份   在论坛找了个  刷上去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那个ROM 没有备份   在论坛找了个  刷上去   还是一样

没有备份的ROM,只有搞通刷了,建议到淘宝语心店买,20元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500G 的 WD  在0.7%  左右有XXX  低格不行    就砍头     砍完后剩下250G   MHDD 扫描   07% 处还是有坏道  ...

500G的本盘,应该不是1499板号,是1672吧。。。自己注意板号、家族、微码,特别是微码,没有备份ROM,微码不清,做通刷很困难的,特别是板号越高,对通刷要求越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G的本盘,应该不是1499板号,是1672吧。。。自己注意板号、家族、微码,特别是微码,没有备份ROM,微 ...

WD 500G   蓝盘       S/N     WCAYUAL35706    MDL     WD5000AAKX-001CA0    R/N     771640                                   板号 2061-771640-S03    家族 这上面看不清了  现在盘 不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G的本盘,应该不是1499板号,是1672吧。。。自己注意板号、家族、微码,特别是微码,没有备份ROM,微 ...

KCC-REM-WDR-1640

网友C:
原来是台式硬盘,不知家族,你也敢刷?告诉你吧,硬盘死ROM了,因为板号1640有许多家族,板号同没用的,必须刷家族相同的,你的家族是:Tahoe LT,找个家族相同通刷固件吧,但在这之前,先要修认盘,方法二种:网上找死ROM恢复方法;二是用编程器刷写,不细说了,内容相当多,只有自己百度学习吧。。。

网友:
开始学玩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台式硬盘,不知家族,你也敢刷?告诉你吧,硬盘死ROM了,因为板号1640有许多家族,板号同没用的, ...

编程器刷写    我把那个ROM  取下来 刷了下  还是不行

网友:
对了   大哥 你怎么看到家族的

网友:
流程重要,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挺多149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