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灰屏 老鸟勿笑

楼主(2014-08-26):
                                                    LCD VDD3.3V +3v有 5V SUS 有INT EDIDCLK 3.3V INTEDIDDAT3.3V  故障是灰屏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没有LCD VDD 换了R2 解决  3天不到   又灰屏了 测LCD  VDD  有不知道在怎么测量了  换了屏还是一样 屏线没有    怕定回来 不是这问题  现在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
这机器是LED 的

网友A:
楼主确定高压板有木有问题,当然笔记本的高压板很少坏,,,既然楼主订了屏线就等等呗,如果你有足够时间可以测屏线两头的阻值是否完全正常

网友B:
赶脚好熟悉啊,跟修的y460一样,你换r2没量r2的电压????应该没有1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高压板有木有问题,当然笔记本的高压板很少坏,,,既然楼主订了屏线就等等呗,如果你有足够时间可 ...

灌水啊,灰屏啊大哥,说明背光已经ok了,应该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要是LED 测不到高压板呢

网友:
灰屏查背光哦。灰屏证明屏液晶有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脚好熟悉啊,跟修的y460一样,你换r2没量r2的电压????应该没有15v吧?

换R2  到时候一边有 一边没有  还有这机器不插上部分的时候R2 只有一边有电压  插上部分的时候2边才有

网友:
Q1  Q2  Q30 Q28都测了没,看看是不是有不良的情况

网友:
屏线数据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最后重做北桥搞定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不应该叫灰屏。。应该叫偏色。。

网友:
显卡出问题也会灰屏,惠普的机器多见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啊

网友:
LED 可能 是亮度调节 有问题!

网友:
搞了半天是北桥啊~折腾

网友:
测试下屏5组信号阻值是否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