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掉电维修

楼主(2014-08-26):
今天接一台DELL 7420机器,CPU是I7的,独立显卡板号为DAORO8PI6E2,原故障--店里兄弟接机发现电流上到1。4A上不去了,给客户报故障为显卡。报价留机。等我回店发现裸板测机第一次加电到1。2,停那没动,感觉电流跑到内存了。断电再开,却到1。1安左右就掉电,然后重启。测试各路电压,均正常,换CPU,内存。无果,最后怀疑BIOS,坛里没找到相同BIOS程序。现发贴先向坛里请求方案,明天准备再找BIOS。恳请坛里兄弟们各抒已见,指点迷经。谢过!

网友:
外接试试看看

网友:
二代I系列以后,相当一部分显卡供电是在跑马之后,也就是过内存之后的。

网友:
比较亲的板子,还没修到过,同求解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咯

网友:
谢谢各位,此机已修复。刷BIOS完成,请对好版号 DAORO8PI6E2 REV:E2

DELL 7420 .zip

OK

网友:
BIOS问题修好了?

网友:
参考下,我现在在修

网友(2016-08-08):
应该BIOS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