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7S1 电源板更换疑问

楼主(2014-08-27):
小弟不太懂维修。最近一台飞利浦17S1显示器拆箱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没有点亮。
自己查资料后,及在贵论坛搜索后,去测量TOP258PN 发现只有300V 其他2个引脚没有电压。

因为不太懂维修,所以直接淘宝了一块电源板,板号的最后一组数字和故障机器不一样。
淘宝回来的是A00 ,故障机器的是A21。其他均相同。

安装上了后,发现电源指示灯已经可以点亮,但是屏幕依然是黑的。挨千刀的卖家根本不搭理我。
还是借助贵论坛,怀疑是电源板输出定义可能和我原来的不太一样。于是想测量,不知道是我的表
不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十几个引脚一个电压都没测量到。
本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调换了引脚1 和引脚2.加电测试后,屏幕奇迹般的亮了起来。
但是发现调整亮度有问题。
具体表现为调整到98%屏幕亮度降低一半,调整到50%,屏幕全黑。
关掉电源再打开后,屏幕会闪2下,再无其他异常。
还是怀疑我胡乱调整的 引脚1 引脚2 还是不是完全正确。
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引脚的定义谁可以提供下。或者可以指导下怎么调整。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可能亮度控制脚是反相的,需要一个3几管到一下相

网友:
高压危险,注意安全

网友:
板子不一样,不一定通用,有些必须有PWM信号控制。并不是高低电平

网友:
如果板子构造完全一样可参照旧板接口定义改。

网友:
高压啊,朋友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