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 型号kuben il1正常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4-08-27):
山寨本 型号kuben  il1正常通电,无显示     求个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小本本CPU容易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啤酒节特放在螋,, ,噼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外接吗,外接正常吗,先整内存,再整显卡,最后整桥,按这个思路开,但是山X的本子,一般的图纸都是找不到的,维修起来难度不小,只能经验多一点才好